[求助] 全差分电路STB仿真结果问题

楼主(2022-02-20):
100资产
这两天在学习全差分电路的stb仿真,遇到一些问题没能理解。

按上边的电路,反馈系数接近1,那得到的环路增益应该和开环ac得到增益曲线相近才对吧?但仿真发现两者相差较大:

我有几点疑惑的地方:
1、stb仿真得到的环路增益曲线是否=βA?我尝试修改了β,但是得到的曲线却没有什么变化。。。。
2、如果testbench没错,那在β=1的情况下,stb的结果不应该和开环ac相近吗?但是上边两图结果表明,相比于ac,stb的增益降了十几db、GBW降了一半左右。。。。

烦请各路大佬指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有。会有什么影响吗?
因为我后级接另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,运放Rin较大,所以我就没考虑负载电阻了 ...

会直接影响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与相位
你把反馈电阻包含在负载里面仿真一下开环试试

网友B:
为什么用OPA驱动电容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用OPA驱动电容呀

想模拟一下后级的输入电容,在这一级充当了负载

网友C:
反馈电阻会影响运放看到的负载阻抗,负载阻抗的大小影响运放的增益,从而反馈电阻阻值越小,环路增益越低;
反馈电阻与运放输入电容形成极点,反馈电阻越大,极点频率越低,带宽受到的影响就越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反馈电阻会影响运放看到的负载阻抗,负载阻抗的大小影响运放的增益,从而反馈电阻阻值越小,环路增益越低; ...

那我这边用小电容作反馈网略,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?

网友A:
仿真开环的时候带负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开环的时候带负载了吗?

带了的,同闭环后边带的电容负载一样,都是5p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带了的,同闭环后边带的电容负载一样,都是5pf

仿真开环的时候负载包含了反馈电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开环的时候负载包含了反馈电阻吗?

这个没有。会有什么影响吗?
因为我后级接另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,运放Rin较大,所以我就没考虑负载电阻了。
在电路里,我这个反馈应该用电容构成。这里之所以用电阻,只是向学习下使用cmdmprobe,但是仿出来的结果和预期相差很大,就不太理解(问题放在了上边,烦请大佬指点迷津)

网友:
楼主,这是个两级或者三级opamp吧,可不可以提供一下开环的ac的testbench,或者描述一下ac仿真时的dc动作点是如何确定的。我个人怀疑的ac和stb的DC工作点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直接影响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与相位
你把反馈电阻包含在负载里面仿真一下开环试试
...

多谢老哥,今天又回来试了一下PSTB。确实是您说的电阻负载的缘故,现在搞好了。感谢!

网友D(2024-07-13):
引用 网友A:
会直接影响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与相位
你把反馈电阻包含在负载里面仿真一下开环试试
...

想问下这个包含在负载里面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想问下这个包含在负载里面是什么意思

反馈电阻连接在了输出节点,反馈电阻也是输出节点的负载的一部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反馈电阻连接在了输出节点,反馈电阻也是输出节点的负载的一部分

所以就是让反馈电阻连到负载电容和地之间吗,但是仿真出来好像也不太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所以就是让反馈电阻连到负载电容和地之间吗,但是仿真出来好像也不太对

把你仿真的电路图发出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