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7有变量却识别没有变量,导入不进仿真里面

楼主(2022-02-20):
IC617仿真的时候我的cellview中明明有变量,但是导入不进去是为啥

网友:
把cellname里的空格去掉试试

网友:
取变量名不要用dc这种系统保留字

网友:
这是冲突了啊,和保留字

网友:
你这是元件参数扫描,不是变量扫描。你电路图里的电源名字是V1不是V0?这里不是手填的,单击Select Component,在电路图里选电压源,弹出的窗口中选dc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已经把这个CADENCE删了 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