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IO PAD内部出现LVS问题

楼主(2022-02-20):
添加数字IO PAD时,PAD内部出现LVS问题。LVS方法是将layout与.spi网表进行比较,还需要将spi转成原理图再与layout进行比较吗?出现的LVS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?.18工艺

网友:
从你发的图片来看,若电路设计没问题,那很大可能是是你的lvs检查是选的res类型有问题,你可以在这方面看看

网友:
多出来的电阻是dummy吧, lvs option可以把dummy滤掉。
阻值误差,可能是lvs rule文件和netlist不匹配, 也可以直接该改vs rule里面的trace property

网友:
rule  比宽长试试

楼主:
还是不太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