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求助一个双latch的动态比较器结构

楼主(2022-02-21):
如图,是我看到的一个双latch结构的比较器,没有预放大。

请问前辈们有人知道这种结构的好处在哪吗?这么做的目的是啥?

网友:
没看懂 这两个latch不是分开的吗?上面做正反馈 下面控制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:
下面是预放大器,上面是锁存比较器啊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strong-arm的低压变形版本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