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rtex-M0+的SWD接口需要固件配合吗?

楼主(2022-02-21):
在FPGA上实现了cortex-M0+以及RAM和ROM,使用SWD接口连接keil时无法连接,请问SWD调试功能需要固件配合吗?

网友A:
IP核上也需要有DAP-Lite之类的Debug IP..

网友:
仿过吗?使用swd接口本身与软件无关,照着arm资料上的swd接口时序和调试寄存器的规格自己造激励,就能看到m0+的ahb接口上出来命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核上也需要有DAP-Lite之类的Debug IP..

内部集成了DAP

网友:
如果只是看CODEID  SWD的联通 不需要额外支持  如果要下载程序 就需要相关文件支持

网友:
ROM表没配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