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克隆

楼主(2022-02-21):
想问一下virtuoso克隆的规则是啥,同样类型的电路,有时候克的起,有时候克不起,我都怀疑是软件有问题吗,连S接地的偶数个mos我拆半克隆都搜不到

网友A:
请仔细看看user guide

网友:
电路上,结构完全一样、参数完全一致的器件组可以克隆

网友(2025-02-18):
引用 网友A:
请仔细看看user guide

怎么克隆出底层的模块呀,比如我在顶层有一个symbol1,然后symbol2位于symbol1中,symbol3位于symbol2中,怎么在1这里克隆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