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模拟信号电源域的转移

楼主(2022-02-21):
模拟电源域(0~5V)下的Vref转移至数字电源域(0~5V)下,但是数字电源域抖动有1V。请问有大佬是否有相关的转移电路?

网友:
电压阈转换

网友:
都是5V电压域,只是有抖动的话,加个buffer就好了吧

网友:
只是切电源域,电压值没变化的话,用buffer转就好了,先转地,再转电源,可能还要考虑ES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