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 rule file

楼主(2022-02-21):
请问大家这条rule具体说什么意思 谁能给解释下。
这里面的 h e J K 代表哪个参数?

网友A:
可以查看design rule,这种复杂位置关系的rule一般都有图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查看design rule,这种复杂位置关系的rule一般都有图例的

老纪?

网友B:
你猜猜感觉我说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猜猜感觉我说对了

一时半会猜不出啊,如果你的昵称是你的名字缩写的话,叫我这个名字的应该是我的同事吧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查看design rule,这种复杂位置关系的rule一般都有图例的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