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浮栅控制Class AB输出级原理求助

楼主(2022-02-21):
请教如下图所示的浮栅控制Class AB输出级的工作原理。
1:在解释这个结构的工作原理时,是否可以认为:M15、16,M17、18是提供M13、14的栅极偏置电压,这样将M13、14看作一个电压源,让输出晶体管M11、12的导通角大于180度小于360度,这样形成Class AB输出。
2:为什么M13、14不能用一个单独的NMOS或PMOS代替,必须用两个MOS管漏源相接的方式呢?
谢谢!!

网友:
一个保证PMOS的栅极电压,一个保证NMOS的栅极电压

网友A:
2#说的对的,我就替他说的再详细一点
而且楼主的电路画有点问题,M14应该是NMOS
M13是PMOS、M14是NMOS为什么能保证M11、M2的直流偏置呢?而一个管子NMOS或PMOS不能保证呢?
答:NMOS或PMOS作为压控电流源时候,山源电压Vgs起到主要作用,而Vds起到作用知识沟道调制效用。
如,M13的栅极偏置,流过电流固定,则M13的源极电压就固定了,但是M13的漏极就不容易固定,就像电流源的两端电压不固定一样,所以M13只能偏置M11.
同理,M14是NMOS,栅极固定,M14的源极就固定了,来偏置M12

网友:
在我的认知里这个东西已经被命名为跨导线性环了

楼主:
感谢解答!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(2023-08-27):
引用 网友A:
2#说的对的,我就替他说的再详细一点
而且楼主的电路画有点问题,M14应该是NMOS
M13是PMOS、M14是NMOS为什 ...

那M13的Drain端接M14的source端,M13的D端电位会变不会造成M14的source电位改变吗?它们不是连在一起了嘛

网友(点评):
计算的话肯定是通过饱和电流计算出VGS,VG确定,那么VS确定,进而确定了另一个管子的VD

网友B:
看一下sansen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》吧。这个图是错的,M14应该是NMOS。M17、M18、M14共同决定了M12的直流工作点。VGS12=VGS17+VGS18-VGS14。同理,VGS11=VGS15+VGS16-VGS13。这就跨导线性环(translinear loop)。M11和M12栅极的小信号幅度理想情况下是相近的。M13和M14一个是PMOS电流源,一个是NMOS电流源,二者的gm最好相等。这样对于小信号电流而言,一个是gm*Vx,一个是-gm*Vx,相互抵消。也就是没有从M13栅极流向漏极的小信号,小信号电阻近似无穷,分析的时候可以大幅度简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sansen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》吧。这个图是错的,M14应该是NMOS。M17、M18、M14共同决定了M12的 ...

你这buffer设计是用于哪个项目中哟,指标跟我的好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sansen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》吧。这个图是错的,M14应该是NMOS。M17、M18、M14共同决定了M12的 ...

不会是制冷红外ROIC吧

网友:
sansen书上有讲的,单独的那两路电流镜是为了确定输出级静态电流的,浮栅我理解是为了让输出级形成class ab, 或者看成推挽也行,这个图好像有问题

网友D:
buffer用class ab是为了轨到轨么,还是说既要轨到轨既要驱动能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是制冷红外ROIC吧

制冷、非制冷都可以用的

楼主(2024-01-12):
引用 网友D:
buffer用class ab是为了轨到轨么,还是说既要轨到轨既要驱动能力

buffer输出级用class ab主要是考虑速度和驱动能力,如果希望轨到轨可以输入用pmos+nmos的railtorail结构,同时输出尽量降低vdsat确保饱和。

网友(2025-12-08):
想问一下,如果不采用轨对轨输入的结构,采用PMOS输入或者NNOS输入,可以使用跨导线性环吗,或者说有必要使用跨导线性环吗

网友:
浮栅是“floating gate",是用在eeprom和flash存储器的技术,与class ab无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