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hel脚本输出作为另一个shell脚本的输入

楼主(2022-02-21):
求助大神,这个该怎么写?我有两个脚本1和2,在执行1的过程中间会有一段输出语句,我想在1输出到某个语句时,另开一个terminal执行脚本2。

另外我在shell中新开terminal我用了gnome-terminal --tab  -- “命令”,但一执行就会闪退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看一下执行下面代码,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gnome-terminal  -e  "bash -c pwd;bash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执行下面代码,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gnome-terminal  -e  "bash -c pwd;bash"

我试过,但-e和-x这两条option已经被弃用了,换成了--

网友A:
只是有些版本会报一个警告。不用管这个警告,执行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? 如果是,就把pwd命令,改成你自己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有些版本会报一个警告。不用管这个警告,执行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? 如果是,就把pwd命令,改成你自己的 ...

多谢,这个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有些版本会报一个警告。不用管这个警告,执行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? 如果是,就把pwd命令,改成你自己的 ...

val=klfdk
./p.sh |while read line
do
if test $[line] -eq $[val]
   then
gnome-terminal -e  "bash -c ./p.sh;bash"
fi
done

求助大神,这个脚本有问题,该怎么改?我有两个脚本1和2,在执行1的过程中间会有一段输出语句,我想在1输出到某个语句时,另开一个terminal执行脚本2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助大神,这个脚本有问题,该怎么改?我有两个脚本1和2,在执行1的过程中间会有一段输出语句,我想在1输 ...

能改第一个脚本内部的内容吗?
如果能,建议用mkfifo命名做。mkfifo pipe
先建立一个 fifo.
在第一个线程中把数据放到fifo里。 如 ls > pipe
在第二个线程,或主线程中用 cat< pipe,读出。如果第一个线程不传数据,第二个线程就在block的等待状态。直到接到数据。才开始下面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