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同时输出max,tt,min的SPEF文件?

楼主(2022-02-21):
怎么同时输出max,tt,min的SPEF文件?

网友:
怎么同时输出max,tt,min的SPEF文件

网友:
starrc的话setup文件定义 CORNERS_FILE: ... 以及 SIMULTANEOUS_MULTI_CORNERS: YES
在corner file定义所需的产生的corner

网友:
Example
The following example uses one netlist per corner in a simultaneous multicorner flow. The
three corners are the nxtgrd file named nominal.nxtgrd analyzed at two temperatures (-25
and 125°C) and the nxtgrd file named rcmax.nxtgrd analyzed at one temperature (25°C).
The command fil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commands:
    SIMULTANEOUS_MULTI_CORNER: YES
    CORNERS_FILE: corners.smc
    SELECTED_CORNERS: NOM_T1 NOM_T2 RCMAX_T3
The corners fil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commands:
    CORNER_NAME: NOM_T1
    TCAD_GRD_FILE: nominal.nxtgrd
    OPERATING_TEMPERATURE: -25
    CORNER_NAME: NOM_T2
    TCAD_GRD_FILE: nominal.nxtgrd
    OPERATING_TEMPERATURE: 125
    CORNER_NAME: RCMAX_T3
    TCAD_GRD_FILE: rcmax.nxtgrd
    OPERATING_TEMPERATURE: 25
The resulting output files are star_NOM_T1.spf, star_NOM_T2.spf, and
star_RCMAX_T3.spf.

网友:
试过这个几次,结果starrc崩溃,可能是版本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