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schematic 命名求助

楼主(2022-02-21):
我想在一根BUS线上命名的规律如下:

A<0:1> A<4:5> A<8:9> A<12:13> .........A<40:41>

我不想一个一个输入,怎么写成一个公式呢?比如这样的公式:B<0:5:2> = B<0>,B<2>,B<4>

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用skill实现批量输出,然后复制到create wire name里面选上attach to multiple wires

网友A:
procedure( autoCreateLabel()
    let((i)
    (i = 0)
    while(
        (i <= 40)
        printf("%s%d%s%d%s" "A<" i ":" ( i+1 ) ">")
        (i = ( i + 4 ))
    );while
    );let
);procedure

楼主:
谢谢,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cedure( autoCreateLabel()
    let((i)
    (i = 0)

谢谢,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cedure( autoCreateLabel()
    let((i)
    (i = 0)

我刚才自己想到了一个,把symbol改一下,奇数和偶数分开,然后分别去标线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rocedure( autoCreateLabel()
    let((i)
    (i = 0)

您是指先在外面把文本生成出来再进去点上吗2333
这样的话外面可用的编程工具就很丰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