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rokaw带隙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2-21):
对于Brokaw结构的带隙电路

这个结构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呀,单纯启动电路?还是说这个三极管是用来抵消工艺误差的?但是实际上仿出结果,这个启动电路和最简单的启动电路基本无区别

网友:
I  guess  .. 启动电路

BJT 可能 不同 process  start-up 会好,
毕竟 mos 5 corner , bjt 跟本没有吧, 一般BJT tt ss 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