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图IO cell内mos栅接了PAD,为什么没有esd问题

楼主(2022-02-21):
请教各位前辈:
如图是厂家提供的标准 io cell里的电路,里面常规的nmos和pmos管的栅接到了DVDD(IO supply电源,有PAD由芯片外供电)。
我的疑问是,esd设计资料提到mos的栅是不能直接接PAD的,为什么厂家可以保证[esd测试没有问题(可过HBM 2kv)?我们后续在自己搭电路时,如何评判这种栅接PAD的esd效果?(图中DVDD和DVSS是PAD,其他port都是内部节点。栅接PAD的mos管与内部电路用到的器件一样,且尺寸都很小。

网友:
你可以 不用这么做

网友:
标准结构用就好

网友A:
厂家的IP一般都是先silicon proven过的,才会上线发出来
对于你来说,保险起见,尽量不要栅极接PAD,可以用TIE-HIGH CELL或者小电阻上拉到电源
厂家的IO可控是因为他们会考虑POWER CELL和ESD泄放通路,而客户在使用时没有概念,不好设计,怕客户出错,就统一建议不要直接接电源或者PA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厂家的IP一般都是先silicon proven过的,才会上线发出来
对于你来说,保险起见,尽量不要栅极接PAD,可以用 ...

感谢您的答复,我这两天也查了厂家给的版图,还是没底,主要是没看出来厂家的设计上是如何规避了栅接PAD 的esd风险。版图上这些栅是直接连到周围的逻辑cell的电源tap上,而且距离io的bus line很近。我也和厂家沟通了这个事,他们反馈测试没问题。想了解下您的公司遇到这种问题,会自己改IO?还是会用厂家的结构(认可厂家的cell没有esd风险)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答复,我这两天也查了厂家给的版图,还是没底,主要是没看出来厂家的设计上是如何规避了栅接PAD  ...

建议你们公司没有人做过IO/ESD的话   不要改动厂家提供的IO版图    可能引入不可控的latch up和ESD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