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批量修改label bus内的数字,内附一个简单方法和一个脚本

楼主(2022-02-21):
【已解决】求助各位大神怎么批量修改label?
比如将abc<0> abc<1> ...   abd<99>这99个改成 abc<100> abc<101>...abc<199>
难道要一个一个的改吗?
如果有好方法请指教

网友A:
1-10 需要手动加个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-10 需要手动加个0

6啊我也学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-10 需要手动加个0

妈呀,你好聪明
谢谢!
我还花好了好长时间终于写出来一个skill脚本
如果不是刚刚好+100, 可以用这个脚本,分享给大家,欢迎讨论

717 Bytes, 下载次数: 74 , 下载积分: 资产 -2 信元, 下载支出 2 信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-10 需要手动加个0

可以教教我吗   试了一下  没有成功

网友(2022-10-21):
请大佬们帮忙,我也是没有成功

网友:
谢谢,自己又捣鼓出来了,但是只能在已有数字的基础上变化
比如:list<10>  变成  list<110>
有什么办法让已有数字加一或者减一的样子
比如: list<7>   变成  list<6>
          list<10>  变成  list<11>

网友(2022-12-23):
下载运行一下

网友:
脚本没有运行成功。

网友:
脚本运行了没有反应,但CIW窗口没有报错,是需要改什么地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