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分两步做clock tree,第一步做的tree如何保持住?

楼主(2022-02-22):
用encounter跑一个模块,用clockDesign执行了两次,生成两个tree,但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第一个tree找不到了(browse clock tree),只剩后面做的tree,请问要如何设置?谢谢

网友A:
是不是要dont touch一下,再长下一个tre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要dont touch一下,再长下一个tree

tree长好之后自带dont touch属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