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信号合并问题请教

楼主(2022-02-22):
各位先进大家好,小弟是Verilog新手,有一个不懂的问题请教大家。

假设有一个一般的clock,然后有信号ABC
Verilog代码让信号Aclock的单数周期为High,信号B在偶数周期为High
也就是信号AB看起来就像同频率但相位差180度的信号。
信号C= 信号A| 信号Bmodelsim呈现的结果是信号C全部为High,没有任何间隔。

我的问题是:
1.都为High是必然的结果吗?实际情况会有时有low出现吗?
因为理论上来说,信号AB长度都是刚好一个周期,
宽度或相位稍有变动在信号C就会出现缝隙。

2.请问如何从硬件的角度解释合并后都为High的现象?

3.Verilog产生信号D= 信号A延迟一个周期,跑modelsim发现合并后也是没有缝隙,
请问实际上也是这样吗?扩展信号长度一般是这样做吗?

网友:
仿真时,任何时刻,AB中总是一个1,一个0,相或肯定一直是1。实际电路中如果AB到达或门的时间有差别,则会出现竞争现象,会有毛刺产生;展宽信号常用的办法就是打几拍然后相或。你所说的出现缝隙,应该指的是由于AB信号错开一点,或运算后出现了毛刺,这是冒险电路,设计时需要遵照代码规范尽量避免毛刺产生,比如尽量用时序逻辑。

网友:
可以搜下信号的“冒险与竞争”

楼主:
谢谢2楼与3楼前辈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