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增益自举电路

楼主(2022-02-22):
有人知道这个带增益自举电路的折叠式运放的工作原理么?在调节的时候相位裕度始终不满足要求!

楼主:
求助求助求助

网友A:
在M13的drain端挂点电容到VD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M13的drain端挂点电容到VDD

这样做是把次极点往外推么?

网友:
我觉得目的是增大增益,减小失调

网友:
你先需要确认一下是否所有管子的DC工作点是否正确。如果正确的话,目前这个电路,由于输出阻抗超级高,主极点应该很低,正常情况下稳定性不成问题。那么问题就在于gbst中的反馈环路了。这个反馈环路一样要满足PM的,所以你可以单独拆环仿一下这个子环路的稳定性,不够的话就按照我前面说的在那里加点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