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XL

楼主(2022-02-22):
你们用Layout XL Updata所有器件之后有些东西比如电阻会有很多个,我需要手动一个一个地把电阻按照距离对齐再一起,有没有啥办法直接让复数的电阻紧靠再一起对齐。

网友:
如图,先打开Allgn,1,选中器件。2,设置距离(每个器件的最外围边框算起)3,选择对齐方式

Allgn位置

Allgn位置

具体步骤

具体步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