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产生中心频率1.8G,带宽20MHz的载波信号

楼主(2022-02-22):
如题,4G基带通信用一下,用锁相环生成了单点1.8G信号,但是不知道怎么扩展成20M的带宽,求大神帮助,类似下图这样的信号

网友A:
你这个单频点的信号顶多也就是做为调整器的本振,怎么也得需要基带源和调整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单频点的信号顶多也就是做为调整器的本振,怎么也得需要基带源和调整器吧 ...

请问基带源和调整器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抱歉写错了,应该是调制器, IQ调制器,正交调制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