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DRC calibre DRC结果不一致

楼主(2022-02-22):
在calibre中检查DRC有这个error,但是在innovus里面没有。tech.lef 与DRC rule有一些差异。
这种复杂的DRC rule可以通过修改上面tech.lef 来修掉DRC吗?
上图中LENGTHTHRESHOLD  INFLUENCE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PR rule和PV rule不一致是很正常的情况;PR rule一般比PV rule规则少,但数据上更严一些。以PV rule为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 rule和PV rule不一致是很正常的情况;PR rule一般比PV rule规则少,但数据上更严一些。以PV rule为准! ...

是的 所以我的疑问是这种复杂的DRC rule 能否通过改PR rule 清掉DRC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 所以我的疑问是这种复杂的DRC rule 能否通过改PR rule 清掉DRC呢

很少这么做

楼主:
那你们都是咋解决的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你们都是咋解决的呀?

手动修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看看写脚本好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