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如何自画电容

楼主(2022-02-22):
最近在做sar时用到tsmc.18工艺库里的电容容值太大,所以想着自己画一个
但是从来没做过,不知道该怎么进行,是直接新建个schematic放个理想电阻进去然后画layout来通过drc lvs
还是说直接从空白layout画起,这样子可以通过drc和lvs吗,还有就是画出来的电容容值是通过pex来得到的吗

网友:
什么类型的电容 MIM???

网友A: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337&pid=6506973

很简单,看LVSrule中关于mim cap的定义,看看自己画的cap的layer组成是否有问题

看PEXrule,看mim cap的寄生的定义,看看自己改cap的时候需要注意啥,会影响到寄生的数值

改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,只要保证正确性就可以了,PDK的也只是个参考,没有PDK的时候,大家还不是自己设计pcell来做设计麽

楼主:
好的,我先试试看,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310337&pid=6506973

老哥,我画好了layout,但是因为shematic里没有器件所以没法通过lvs,应该怎么画原理图才能通过lvs

网友(2024-05-25):
引用 楼主:
老哥,我画好了layout,但是因为shematic里没有器件所以没法通过lvs,应该怎么画原理图才能通过lvs
...

请问楼主咋解决的呀,谢谢告知!

网友:
自己画cap,提取寄生数值,电路中用仿真时添加的寄生的器件。相当于该电容体现在寄生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