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源极退化电阻是怎么减小电流镜失配的

楼主(2022-02-22):
看了个帖子,减小电流镜失配的一种方式是加源极退化电阻,请问原理是什么呢
原帖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662292-1-1.html

网友A:
电阻会吃掉一部分电压,减小mos管vds或者说减小沟长调制的影响。把电阻换成mos管,不就是cascode电流镜吗,找一下任何一本书里关于电流镜的部分应该都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会吃掉一部分电压,减小mos管vds或者说减小沟长调制的影响。把电阻换成mos管,不就是cascode电流镜吗, ...

我尝试了先使用cascode结构,但是电流镜的匹配monte carlo分析的结果还是没到希望的程度,然后试着再加了源极电阻,发现结果很好,在cascode的基础上再相对大幅降低了失配,可是按道理这时候Vds的影响已经被cascode消除了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尝试了先使用cascode结构,但是电流镜的匹配monte carlo分析的结果还是没到希望的程度,然后试着再加了 ...

请问楼主,源级退化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,源级退化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?

150mV左右

网友:
我是准备做10mA的恒流输出,恰巧看到了你的帖子。前期预想的是用运放,现在可以试试电流镜了。准备用源级退化电阻,目前预留的电压是200mV。

网友:
听说推导下公式就可以了,还有,电阻的mismatch和MOS的mismatch,哪一个会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,源级退化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?

压降等于电阻乘以电流

网友(2023-10-25):
引用 楼主:
我尝试了先使用cascode结构,但是电流镜的匹配monte carlo分析的结果还是没到希望的程度,然后试着再加了 ...

你的结果是使用电阻比mos管效果更好,会不会是因为使用这个mos二级管也带入了失配?

网友C(2024-08-08)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网友(点评):
Source degeneration is rarely used in MOS current mirrors because, in effect, MOS transistors are inherently controlled resistors. Gray教材英文第五版4.2.4.2小节,第一句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24-09-29)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感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这是什么资料啊大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网友C:
之前很少用而已。老工艺下电阻偏差很大,导致不精确,源极退化消耗的电压裕度也不准。而现在65nm左右的电阻已经做的很好的,而mos失配却因尺寸小而越来严重。

网友D:
确实没必要用这个,那如果是三极管呢,还是有必要的吧,我在某些论文中看到了此种方法

网友(2024-11-08)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大脸猫老哥这个才是标准答案  赞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确实没必要用这个,那如果是三极管呢,还是有必要的吧,我在某些论文中看到了此种方法
...

gala这两年打的真不行啊 希望他早日夺冠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gala这两年打的真不行啊 希望他早日夺冠吧

没见过adc猛c能带领队伍夺冠的,像小吕布那样,对线有压力,中期不暴毙,打团有作用就行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请教一下这个R2什么作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一下这个R2什么作用呢

电流这么小,管子可能在亚阈值区,vgs小。为了补偿电压降给个R2

网友(2025-08-08):
引用 网友C:
之前很少用而已。老工艺下电阻偏差很大,导致不精确,源极退化消耗的电压裕度也不准。而现在65nm左右的电 ...

我觉得加源极退化电阻只是把主要矛盾从MOS失配转移到了电阻失配上了,所以我觉得其实增大MOS尺寸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而不是使用大尺寸的电阻;另外采用电阻会带来电压裕度以及噪声的问题

网友(2025-09-08)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请问大佬有详细推导过拉扎维这个电流失配公式吗,可否分享一下呢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Vth的失配:
其他同理

错了 事实上 我在大部分电流镜电路里面 都看到了源极退化电阻 这个确实很实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一下这个R2什么作用呢

估计是为了消耗一部分VDS压降 是的左下角的电流镜两个管子的vds偏差不要太大 影响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