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求助此EA的增益计算

楼主(2022-02-22):
求大佬帮忙看看此EA的计算。器件参数都已标注。

网友A:
新人回答,Av=Gm*Rout,这里的输入电压应该是你图中的VFB,那么Gm即为ΔI/ΔVFB,而左侧支路电流固定(你左侧的op3的输入电压应该是Vref,固定的吧?),则ΔVFB*Av4*gmn2/(1+gmn2*R2)=ΔI,Gm=Av4*gmn2/(1+gmn2*R2);Rout=Routu//Routd,Routu=Av1*gmp3*rop3*rop2,Routd=Av4*gmn2*ron2*R2,然后去计算结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人回答,Av=Gm*Rout,这里的输入电压应该是你图中的VFB,那么Gm即为ΔI/ΔVFB,而左侧支路电流固定(你左 ...

需要计算这个EA整体的增益,VREF为输入正端,即VIN+,VFB为负输入端,即VIN-,需要算AV=VOUT/ (VIN+减去VIN-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需要计算这个EA整体的增益,VREF为输入正端,即VIN+,VFB为负输入端,即VIN-,需要算AV=VOUT/ (VIN+减去VIN ...

那么就需要计算Vref的变化导致的电流的变化,ΔVREF*Av3*gmn1/(1+gmn1*R1)*1/4=ΔI1,将这个电流与之前的ΔI加起来可以得到整体的Gm,因为ΔVREF应该与ΔFB相等=1/2 *ΔVin。
不过一般EA的正负输入端会改变电流大小,你这个整体电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计算了,等大神来回答吧。

网友B:
令:MN1管的跨导为gmn1,MP1.跨导为gmp1,运放op1直流放大倍数A1,其余依此类推。首先知道,运放的输出Vo = 输出直流偏置电压(Vout_0)+Av(V+ - V-)
输出直流偏置电压需要直流分析:
则,R1的电压为Vref,R2的电压为VFB,
op2:V+ =V- =Vout_0,被op2、op4的输出直流偏置电压控制并确定
流入R1的电流为idmn1,通过电流镜(mp1、mp2),则流入mn2电流(1/4)idmn1,则流入mn3的电流为(9/4)idmn1
则流入R2的总电流为(10/4)idmn1,
若Vref =Vfb ,则R1=(10/4)R2
交流分析:因为放大器要抑制直流放大,最好不放大直流电压,放大交流电压。所以交流分析的时候直流电压为零,直流电流断开接地
用变化量Δ来表示,含义就是在直流的基础上进行变化
要分析vout = Av(vref - vfb),就是分析Δvref 、-Δvfb引起vo的变化可以使用叠加原理
当vfb不变时,
ΔImn1 =Δvref*A1*gmn1,被镜像到输出端ΔI =(1/4)idmn1,所以Vo1 =(1/4) Δvref*A1*gmn1*Rout
当vref不变时,
ΔImn2=Δvfb*A4*gmn2,则输出端就会减少电流,ΔI=-Δvfb*A4*gmn2,所以Vo2 =-Δvfb*A4*gmn2*Rout
综上所述
当变化Δvref 、 Δvfb
vo=vo1 +vo2 =(1/4) Δvref*A1*gmn1*Rout -Δvfb*A4*gmn2*Rout,
如果A1*gmn1*Rout=A4*gmn2*Rout =Av,则
vo=(Δvref -Δvfb)*Av =Δ(vref-vfb)*Av :
所以还需要计算A1*gmn1=A4*gmn2,是否相等就不赘述了Rout =[A1*gmp3*rop3*rop2]//[A4*(gmn2+gmn4)*ron2*R2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令:MN1管的跨导为gmn1,MP1.跨导为gmp1,运放op1直流放大倍数A1,其余依此类推。首先知道,运放的输出Vo =  ...

感谢大哥,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,其中需要设一些东西相等,用另一种方法解出来也差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