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overpoint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22-02-23):
要验证apb接口的rw寄存器的读写,其中一个覆盖点是寄存器被写后读过,这个coverpoint怎么写呢?麻烦大佬提供些思路。师兄说用event,但是每个地址应该都有一个线程,怎么用event写呢

网友:
如果是我的话,类似于采样状态机状态跳转,然后结合地址覆盖的coverpoint。等于 给你分配好地址的每个bin两个状态,写和读

网友A:
直接用代码覆盖率,都不用自己去写代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代码覆盖率,都不用自己去写代码

https://blog.csdn.net/hh199203/article/details/116207902

网友B:
sva
(psel&&pen&&pwr&&(paddr==var_addr)) |-> ##[0:XXX] (psel&&(!pwr)&&(paddr==var_addr))
可以参考:
https://blog.csdn.net/SummerXRT/ ... tm_relevant_index=7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va
(psel&&pen&&pwr&&(paddr==var_addr)) |-> ##[0:XXX] (psel&&(!pwr)&&(paddr==var_addr))
可以参考: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