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时钟树通过什么工具可以看到

楼主(2022-02-23):
如题所说,在做dc的时候,会经常听到大家讨论时钟树概念,虽然知道是什么意思,但是想知道时钟是可以通过某个工具看到长成树的样子的吗,还是说是自己想象处理树的样子

楼主:
一直对这个都挺好奇的,希望得到知情人士的解惑,谢谢

网友A:
一个buffer的驱动能力有限,可以带2个或3个buffer,然后2个带4个,就跟树分叉一样,所以称为树,个人理解哈

网友B:
综合阶段的时钟树参考意义不大,一般PnR工具在完成CTS以后都提供可视化的时钟树查看工具,Innovus里面是那个ccopt clock tree debugg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综合阶段的时钟树参考意义不大,一般PnR工具在完成CTS以后都提供可视化的时钟树查看工具,Innovus里面是那 ...

哇,解惑了,感谢感谢(虽然你说的这个工具我还没接触到,但至少不是无知的状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buffer的驱动能力有限,可以带2个或3个buffer,然后2个带4个,就跟树分叉一样,所以称为树,个人理解哈 ...

谢谢你可以看楼下的,他给出答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