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开关电容阵列全关断时噪声最差

楼主(2022-02-23):
最近在设计一个F类 VCO,用到了电容开关阵列,但是发现,所有开关都断开时,相位噪声最差,想问一下各位前辈,这是什么原因呢,为什么不是接入的开关电容数越多,噪声越差呢。

谢谢各位前辈指点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关断电容后,频率更高了,相噪不是还跟频率相关吗?中心频率越高相噪越难做呀。。。

网友B:
因为全关后剩下的都是可变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断电容后,频率更高了,相噪不是还跟频率相关吗?中心频率越高相噪越难做呀。。。 ...

谢谢您的解答,按照这个思路,全导通的时候对应频率最小,噪声应该最好,但是我看了下仿真结果有点对不上,请问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吗,我感觉仿真结果中的噪声和开关关断状态关系特别乱,对不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全关后剩下的都是可变电容

谢谢您的解答,是因为可变电容的Q值比开关电容低吗

网友:
不同频率你算一下FOM看看差得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