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有没有设置只显示最顶层的label

楼主(2022-02-23):
就比如在底层cell用M1 pin打好label,然后在顶层同样的位置也打了M1 pin的label,因为里外的名字会不一样重叠在一起看不清,有没有方法只看最顶层的label?

网友A:
设个快捷键 hiGetCurrentWindow()~>stopLevel = 0

网友B:
你是想不显示底层的label,但是底层其他内容仍然显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想不显示底层的label,但是底层其他内容仍然显示吗?

对,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好问题,同想知道。我们目前底层label和TOP label不是同层。倒是没这个问题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个快捷键 hiGetCurrentWindow()~>stopLevel = 0

这个方法好像不行,我的意思是不看底层的pin,只显示顶层的pin,但是还是能看到底层的金属线和其他的,这样方便顶层模块之间的连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是这个意思

好想法,但是我不会

网友:
把pin name关掉,选中这个模块就会只显示这个模块的top pin na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