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dhawk的timing文件读入时报错

楼主(2022-02-23):
我根据manul用pt2timing.tcl生成timing文件。
文件截图如下
然后在gsr里面用USER_STA_FILE写这个timing的path,redhawk读入gsr,setup design时,log文件上显示如下报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我用的是STA_FILE ,没有用过USER_STA_FI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STA_FILE ,没有用过USER_STA_FILE

我用STA_FILE就报错,说不认识这个字符。用27行的USER_STA_FILE就没问题。
报错内容如下
不知道为什么?manul上明明有这个命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STA_FILE ,没有用过USER_STA_FILE

我之前用STA_FILE一直报错,所以只能用USER_STA_FILE。后来发现是“STA_FILE{ ” 这个格式不对,要写成“STA_FILE {”。一定要有个空格。这样也没有之前的报错了。

网友B:
你这STA_FILE关键字后面是没加空格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STA_FILE关键字后面是没加空格吧

对的,就是这个原因。我眼瞎,找了好久才发现。
但是为啥用USER_STA_FILE就会多出来报错呢?
我翻了下manul,看下图,推测是因为这个命令优先级太高了,覆盖了有些默认的时间选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