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如何在virtuoso中打开别人的原理图

楼主(2022-02-23):
刚接触virtuoso没多久,师兄给了原理图文件,奈何我在自己电脑上不会打开,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define 他的lib 或include 他的cds.li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fine 他的lib 或include 他的cds.lib

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?不太清楚该怎么操作,谢谢您了。

网友B:
方式一、进到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   ->  gvim cds.lib   ->  找个空行添加  include “别人cds.lib的绝对路径”
方式二、进到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   ->  gvim cds.lib   ->  找个空行添加  define 别人的库名 别人库的绝对路径
方式三、打开virtuoso的library manager -> 左上方点击Edit -> 点击Library Path Editor -> 弹窗中点击Edit -> 点击Add library -> 再自己根据路径去选取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方式一、进到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   ->  gvim cds.lib   ->  找个空行添加  include “别人cds.lib的绝对路 ...

楼上正解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?不太清楚该怎么操作,谢谢您了。

进你的Library manager,选edit->Library path,然后选edit->Add Library,出现的选择框里,去你师兄的目录下面找到那个库,确定就行,退出的时候记得保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式一、进到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   ->  gvim cds.lib   ->  找个空行添加  include “别人cds.lib的绝对路 ...

感谢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进你的Library manager,选edit->Library path,然后选edit->Add Library,出现的选择框里,去你师兄的目录 ...

好的,感谢大佬!!

网友(2023-06-30):
引用 网友C:
进你的Library manager,选edit->Library path,然后选edit->Add Library,出现的选择框里,去你师兄的目录 ...

请问遇到这种情况,添加不了路径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(2024-05-15):
引用 网友C:
进你的Library manager,选edit->Library path,然后选edit->Add Library,出现的选择框里,去你师兄的目录 ...

谢谢大佬!

网友(2024-12-11):
引用 网友B:
方式一、进到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   ->  gvim cds.lib   ->  找个空行添加  include “别人cds.lib的绝对路 ...

非常详细

网友(2025-10-23):
楼上大佬给力

网友(2025-12-09):
我也是新手 目前导入别人的不会 按照方式三没有找到路径 楼主能指点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