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带隙基准源启动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2-23):
麻烦问问我这个带隙基准源没有加启动电路时的tran仿真是这样的,需要加启动电路吗,如果加了启动电路,大概多久能稳定工作在1.2V左右?

网友:
你仿真的时候要把电源的上电也加进去仿真,然后看结果,如果你加进去了各个条件都仿真了也是这样的结果,应该不用加启动电路

网友:
op amp   GAIN , start Up   bandgap sim 还会动, , 量产下 低温或某 corner 会发生failyield loss , 最好加start Up

楼主:
好的好的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