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镁光MTFC64GAJ(emmc)

楼主(2022-02-23):
在初始化完成之后,进行写入数据操作时,发现了一个问题:cmd16+cmd24,发送数据(512B)时候,data0(busy)信号进入拉低状态,但是拉低状态持续时间过长,经检测,持续时间为0.001s,对于FPGA来说,时间太长了,不符合项目速率要求,求解。

crc返回值位010,可以写入。

crc返回值位010,可以写入。

网友:
这是正常的,内部flash编程时间。

网友(2023-05-19):
在开始写入前几个 512B的时候都是比较慢, 当超过 16个 512B后,速率就上来了。 占空比到达 60% , 如果是100MHz时钟,写入速率为 60MB/s  8-bit 。  HS400 是最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