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B仿真求助

楼主(2022-02-23):
想请教各位HB 仿真中参数设置的问题
我是一个三端口器件,在仿其中两个端口的p1dB和IIP3时port需要分别怎么设置?
因为实在不理解仿真中给的这个Tone和port给的信号有没有重复。
举个例子,三个端口port1 port2 port3再加上给的本振信号
测量port1/3间的p1dB和IIP3,
仿port1和port2之间的p1dB时,和IIP3时,这个tone应该如何给?

楼主:
这是在spectre RF里大信号IIP3的设置,但是我也没看懂为什么是这样的,依照这个来看,应该就是port1应该给DC,然后Tone代表给的信号。我这样去仿真了一下,结果会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lick help belo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