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底层信号引出问题

楼主(2022-02-23):
顶层r8t1_top,子模块align,信号squ_add_en。最近新看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不修改端口的情况下,直接引出子模块的信号(在顶层tb文件中使用):在顶层tb中添加语句,直接引出需要的子模块信号‘r8t1_top.align.squ_add_en’。但是在模块中用的时候时候会报错“verilog 2000 keyword endmodule used in incorrect context”‘syntax error near end module’查了很多论坛,没有找到解决方法,请教一下大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尝试修改,发现报错还是跟原来一样

你代码里直接写这么一行没有意义啊,比如你要把这个信号连给另一个模块,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信号直接引出,避免一层层穿出,然后连给另一个模块的A端口,即
u  u_inst
(
.A(xx.xx.en)
);

网友A:
引用时align模块要用实例化的名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时align模块要用实例化的名字

谢谢大佬,用的名称关联例化,模块名和例化名都是align,这样会导致语句无法识别正确的例化模块吗?我去修改一下程序,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用时align模块要用实例化的名字

尝试修改,发现报错还是跟原来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代码里直接写这么一行没有意义啊,比如你要把这个信号连给另一个模块,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信号直接 ...

是的,这个方法可行,但是我不需要这个信号发往其他设计模块,他的作用仅仅是为了跟matlab联合仿真比对结果,只在顶层测试文件中需要。可以参照这个百度问题

楼主:
破案了,挨了老总一顿臭骂,需要现在顶层文件中先定义好变量比如,wire squ_add_en;,然后在顶层TB里按格式,将子模块的数据赋给assign squ_add_en=r8t1_top.align.squ_add_en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代码里直接写这么一行没有意义啊,比如你要把这个信号连给另一个模块,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信号直接 ...

感谢大佬,后知后觉明白了你的意思,问题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