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确定IIR滤波器的参数

楼主(2022-02-23):
    已知模拟滤波器的时域波形,怎么得出相应数字滤波器的系数?

网友A:
换个思路?如:根据模拟滤波效果来确定滤波器的参数,如通带,阻带,衰减增益这些值。然后用matlab fdatool(filter design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思路?如:根据模拟滤波效果来确定滤波器的参数,如通带,阻带,衰减增益这些值。然后用matlab fdatool ...

matlab工具无法拟合出实际模拟滤波器的pea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