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做好模拟电路

楼主(2022-02-23):
想向各位请教一下,模拟电路设计应当如何完成(试凑还是计算)?
很多书本、论文上的电路结构都只推电路原理和公式工程,很少讲各个mos管尺寸如何计算
在设计过程中即使花了较长的时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指标,各个mos管尺寸的参数也是试凑出来的,感觉啥也没学到!

网友A:
对于尺寸取多大,一般是在确定电流后做的,所以设计一开始是决定功耗。
教科书运放的地方会解释怎么取尺寸。有条件看看sansen的书,他的书带有一定的设计方法学。
总而言之,多学多练。

网友:
theory-based design, not be a spice monke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尺寸取多大,一般是在确定电流后做的,所以设计一开始是决定功耗。
教科书运放的地方会解释怎么取尺寸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