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管子怎么调到饱和区?亚阈值区是什么

楼主(2022-02-23):
130G4}S_CD~S)K{]DU8Q9{L.png zh这个工作在亚阈值区

网友:
你把W/L调小一点,W可以调到小于L,Vgs自然就上去了

网友:
亚阈值就  |VGS-Vth|<0 。理想状态认为VGS-Vth< 0, MOS不工作。但是实际情况是,MOS仍然会工作。在|VGS-Vth|<0 且 VGS接近Vth 时,称之为亚阈值区。(简单的理解,VGS小于略阈值电压)偶尔会用他来创造大Gm。
为摆脱亚阈值区,提高VGS就行。
介于你的MOS管,最直接的办法,提高VG的电压

楼主:
亚阈值和饱和区在工作方面有什么区别麻?

网友:
亚阈值区是什么...太过于基础的问题建议先看书,看完还不懂再问。

网友:
亚阈值区适用于需要比较强的控制,这种工作区下Gm跨导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