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USB PHY 1.1 IO 设计问题

楼主(2022-02-23):
hi,all
现在正在设计USB PHY 1.1 FULL SPEED/LOW SPEED PHY  IO 电路
请问
以LOW SPEED 为例
1. DM上拉1.5Kohm电阻到VCC,那么DM的输出是不是开漏输出即可,不需要PMOS输出驱动管
2. 输出RISE/FALL time 75ns-300ns,这个是不是需要slewrate控制,使得输出经过cable 负载后,到达host那端的需求?
3. DP/DM 3.3v,通过一个LDO33得到,请问这个LDO33是需要常开还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关闭呢?什么情况下需要关闭
4.LOW SPEED  DP/DM 输出阻抗有需求么? FULL SPEED DP/DM 输出阻抗需要做到29-44ohms之间?我看会串联24ohm,这个24ohm是片外的吗

网友A:
1. DM上拉1.5Kohm电阻到VCC,那么DM的输出是不是开漏输出即可,不需要PMOS输出驱动管
=> invert out 直接挂1.5K   早期apple imac 的 mouse用15k  , 后来也通用阿
2. 输出RISE/FALL time 75ns-300ns,这个是不是需要slewrate控制,使得输出经过cable 负载后,到达host那端的需求?
=> 很简单 slewrate  , output feedback控制invert 推力 ..
3. DP/DM 3.3v,通过一个LDO33得到,请问这个LDO33是需要常开还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关闭呢?什么情况下需要关闭
  => dp dm 一直会须要 3.3v
4.LOW SPEED  DP/DM 输出阻抗有需求幺? FULL SPEED DP/DM 输出阻抗需要做到29-44ohms之间?我看会串联24ohm,这个24ohm是片外的吗
=> 因为USB2 , USB1.1 PHY 并接的, 有些是USB2 用电阻 .以前USB 1.1 没这,   USB3 则其他PIN
  usb 信号以USB MOUSE 来说虽3.3V 但其实以前 测过2.4V 下MOUSE 还是可动作 .  不过这20年前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DM上拉1.5Kohm电阻到VCC,那么DM的输出是不是开漏输出即可,不需要PMOS输出驱动管 => invert out 直接挂 ...

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

hi ,
还有几个问题想确认一下

1. SUSPEND 模式下,DP/DM输出高阻态,这个高阻态是否可以使用OEB=1,关闭输出来设置,而不是受suspend控制。即SUSPEND与OEB 配合使用。
2. OEB=0,即输出模式下时,输入同时也开着有影响吗?即输出到DP/DM的信号又同时通过DPDM经输入通路RCV/VP/VM输入进来了。
3. 请问USB PHY1.1 LOWSPEED下,输出负载200pF~600pF,然后挂上host端的下拉电阻15kohm,是否到达host端的rise/fall time一定要在75ns-300ns之间,如果小于75ns可以吗?因为我发现加延迟分级开启驱动管,需要加比较大的延迟。    如果只是用在键盘上,有必要完全遵守这个延迟吗?
4.输出DP/DM的crossover电压在1.3V~2V之间这个怎么理解?设计的驱动输出直接到VDD33及GND了,怎么会在1.3V~2V之间呢。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管
5.当SUSPEND 状态,DP/DM 高阻,此时DP/DM的电压由于device/host存在上下拉电阻,所以会有一个固定电位,从而不会引起输入漏电。所以不用管此种状态下输入的漏电吧?

非常感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i ,
还有几个问题想确认一下

凭记忆和理解试着回答一下,很久没看手册了很多都忘了,所以会有错,有空的时候我看下协议再更正回答。
最好对照usb手册、utmi手册、开源的usb代码看下。

现在正在设计USB PHY 1.1 FULL SPEED/LOW SPEED PHY  IO 电路
请问
以LOW SPEED 为例
1. DM上拉1.5Kohm电阻到VCC,那么DM的输出是不是开漏输出即可,不需要PMOS输出驱动管
根据RC,1.5k电阻满足冲电没有问题。
但一般不会这么做,一般会有寄存器控制上下拉电流,以调节slew rate和cross over。

2. 输出RISE/FALL time 75ns-300ns,这个是不是需要slewrate控制,使得输出经过cable 负载后,到达host那端的需求?
对low speed和full speed slewrate不是必须,但要注意slewrate不要太小,或者cross over超出范围以免usb认证不通过,

3. DP/DM 3.3v,通过一个LDO33得到,请问这个LDO33是需要常开还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关闭呢?什么情况下需要关闭
usb插拔等会检测dpdm状态,因此dpdm的3.3V是必须的。

4.LOW SPEED  DP/DM 输出阻抗有需求么? FULL SPEED DP/DM 输出阻抗需要做到29-44ohms之间?我看会串联24ohm,这个24ohm是片外的吗
不需要,但如果有usb2.0则需要;至于为什么,不清楚。所有电阻都可以是片外的。

1. SUSPEND 模式下,DP/DM输出高阻态,这个高阻态是否可以使用OEB=1,关闭输出来设置,而不是受suspend控制。即SUSPEND与OEB 配合使用。
印象中可以,SE属于OEB的一种。

2. OEB=0,即输出模式下时,输入同时也开着有影响吗?即输出到DP/DM的信号又同时通过DPDM经输入通路RCV/VP/VM输入进来了。
同一个模块输入输出同时开着不会有影响,只是功耗高一些。但需要从逻辑上避免将这个信号错误识别为对方发过来的。

3. 请问USB PHY1.1 LOWSPEED下,输出负载200pF~600pF,然后挂上host端的下拉电阻15kohm,是否到达host端的rise/fall time一定要在75ns-300ns之间,如果小于75ns可以吗?因为我发现加延迟分级开启驱动管,需要加比较大的延迟。    如果只是用在键盘上,有必要完全遵守这个延迟吗?
usb认证可以<75ns,为什么推荐>75ns我的理解是为了减小对其它敏感信号的干扰。不是必须的,但最好保留这个功能。
延迟由很多方法,比较省面积的方法是mos电阻+mos电容
除了延迟分级开启外,还可以控制上下拉电流。

4.输出DP/DM的crossover电压在1.3V~2V之间这个怎么理解?设计的驱动输出直接到VDD33及GND了,怎么会在1.3V~2V之间呢。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管
usb认证是有这一项的。我的理解是,crossover作为一个指标,说明dpdm是差分的即dp上升的同时dm下降,有利于保证信号质量,以及接收电路的兼容性。

5.当SUSPEND 状态,DP/DM 高阻,此时DP/DM的电压由于device/host存在上下拉电阻,所以会有一个固定电位,从而不会引起输入漏电。所以不用管此种状态下输入的漏电吧?

漏电的阻抗远大于上/下拉电阻。即使有漏电,也能dpdm保证处于协议规定的高低电平范围。

凭记忆和理解试着回答一下,很久没看手册了很多都忘了,所以会有错,有空的时候我看下协议再更正回答。
最好对照usb手册、utmi手册、开源的usb代码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凭记忆和理解试着回答一下,很久没看手册了很多都忘了,所以会有错,有空的时候我看下协议再更正回答。
...

非常感谢。
也基于USB1.1 手册看了,主要担心做出来还是有问题就麻烦了。

如果把输出crossover 做到1.3~2V之间,又担心信号太小,通讯失败。这个crossover的意思是不是信号VOL要小于1.3,VOH大于2V,而不是VOL/VOH在1.3-2V之间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
也基于USB1.1 手册看了,主要担心做出来还是有问题就麻烦了。

不是,是dpdm转换沿的交叉点,也可以理解为dp dm的共模。

楼主(2022-03-29)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是dpdm转换沿的交叉点,也可以理解为dp dm的共模。

非常感谢,我理解错了。。。

网友(2024-02-01):
您好,我想请教一下,仿真TX的指标时,需要带上host/device端的上下拉电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是dpdm转换沿的交叉点,也可以理解为dp dm的共模。

您好,我想请教一下一个关于USBPHY1.1的设计问题,仿真TX的指标时,需要带上host/device端的上下拉电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