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 create_abstract丢失timing信息

楼主(2022-02-24):
各位大佬,

我在第一个ICC2的项目中使用
create_abstract -timing_level full_interface
create_frame
这两条命令将设计的module打包后(block A)供后一个top module使用。

在使用ICC2综合top module中调用这个block A,(没有调用其它的block)
可是使用report_timing没有任何timing信息,
使用report_power却有block A功耗的信息,基本上也和打包前的power差不多。。
求问会是哪里出了问题?

谢谢!

网友A:
create_abstract 之前,report_timing看看有没有时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reate_abstract 之前,report_timing看看有没有时序

谢谢版主!
在create_abstract之前是有时序和功耗的。
这次的设计很简单,就是一个8输入的两级DFF,两级dff中间做了一个逻辑左移。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!
在create_abstract之前是有时序和功耗的。
这次的设计很简单,就是一个8输入的两级DFF,两级d ...

顶层和你的scenario命名一致不?创建abstract时是否所有scenario都acti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