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gmaDelta-ADC中,PGA后面需要额外的Buffer驱动采样电路吗?

楼主(2022-02-24):
如题,如果信号源f(vin)=10K, PGA的,带宽做到100K,这个速度足够信号源通过;
但是ADC采样电路S/H频率是2MHz,采样电容需要反复充放电在G*vin+/G*vin-之间切换,显然PGA无法让采样电容完全settle,那么我需要额外的Buffer驱动么?还是有什么新理解?

网友:
从原理上来说确实是如此,但是就这就存在一个问题,如果带宽做太大,噪声就无法满足,毕竟积分带宽大了,所以我也在疑问这个问题,mark下,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没做过pga和adc,只接触过adc input buffer。
按我的理解buffer的输出信号可分两部分考虑,
(1)输入信号同频的有用信号,幅度固定;(2)采样开关开启带来的跌落,其幅度可以人为改变。
输入信号频率较低,(1)就不用特别考虑
采样时间较短时,为减小最终的建立误差,除了加大带宽和slew rate提高速度外,还可以增大电容减小初始阶跃的幅度。
极端情况下,电容足够大时,带宽和slew rate只需满足输入信号频率要求就可以了。
大电容也可以起到滤波,减小前级信号中干扰和噪声的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做过pga和adc,只接触过adc input buffer。
按我的理解buffer的输出信号可分两部分考虑,
(1)输入信号 ...

响应不仅仅取决于带宽,增大带宽有可能反而会让最终的建立误差变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做过pga和adc,只接触过adc input buffer。
按我的理解buffer的输出信号可分两部分考虑,
(1)输入信号 ...

谢谢,
1)增大带宽反而会导致瞬态响应变慢的理解:多级运放内部存在GBW以内的零极点对,或者偏置电路/共模反馈/gainBoost等小环路...不稳导致的,在增大GBW的同时保证以上问题,瞬态应该不会变慢的。
2)想问一下您做的Input Buffer是用在什么ADC中呢,速度和精度大概是?感谢!

网友:
从方案简化角度来说,还是希望你PGA能够直接驱动后级的采样网路。不仅实现了增益调节,也对DTSDM的采样做了驱动。但这就要求PGA级有高增益又有大带宽。

网友B:
可以加上pre-charge buffer,ph1分成ph1c和ph1f,不增加noi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加上pre-charge buffer,ph1分成ph1c和ph1f,不增加noise

谢谢谢谢!想问问您这个pre-charge buffer有论文推荐吗?

网友C:
一般做法是做在一起的。PGA作用是放大,附带需求是低噪,Buffer作用是驱动DT,需要快速响应,噪声在高增益下可忽略,低增益下也许会贡献一些;低噪和快速响应是兼容的:比如,低噪要求input pair的gm要大,自然带宽也上去了。当然buffer可以选用非常规结构,面积小功耗低比如说super source follower,但没法做高THD,都选用sdm了THD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对吧
至于担心带宽高积分噪声大,这个要从整个信号链来考虑。奈奎斯特ADC采样时会把input全频带的噪声混叠进0~Fs/2,带宽高积分噪声大指的是这种情况。但sdm是有过采样的,信号带宽0~bw(bw<<Fs/2),bw~Fs/2这段的噪声将被decimation filter滤掉,当然也存在混叠,N*Fs±bw带的噪声会混入0~bw,这个时候需要AAF上场了,只需保证N*Fs±bw处有满足需要的衰减就行了
总结就是:一般将PGA和Buffer做一起,在SDM应用中,只需考虑信号带内积分噪声,高带宽不会引入高噪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做法是做在一起的。PGA作用是放大,附带需求是低噪,Buffer作用是驱动DT,需要快速响应,噪声在高增益 ...

感谢!还有一点想继续请教您!
这个AAF一般就是简单的RC吧,是不是不会做成activ的,那SC采样电路需要的电荷基本是靠AAF的电容提供的:这个滤波器除了抗混叠,也附带了驱动的功能(或者叫滤除了sampling导致的glitch),这个电容会非常大,15年前的TI/ADI/CirrusLogic都需要片外10nF的电容,这时候您是怎么理解PGA的速度与这个AAF的电容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谢谢!想问问您这个pre-charge buffer有论文推荐吗?

就是根据你的input sampling cap Cs设计一个buffer能在1/4 fmod clock cycle里charge up Cs,需要一定的BW, 不care noise performance
一般就rail to rail的two-stage class AB amplifier, paper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根据你的input sampling cap Cs设计一个buffer能在1/4 fmod clock cycle里charge up Cs,需要一定的B ...

好的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!还有一点想继续请教您!
这个AAF一般就是简单的RC吧,是不是不会做成activ的,那SC采样电路需要的电 ...

这几家很早期的产品的确有片外挂大电容情况,特意看了下,cirruslogic还有需要片外buffer的场景,TI/ADI现在也都还有一部分高精度测量产品片外需要挂电容滤波的,但我没有看到纯粹PGA后面级联RC且把RC拿来当AAF的case,你如果有可以发出来看看;
两种典型场景,早期TI,现在芯海等,高精度AD片外确有滤波电容,但仔细看他PGA架构,RC基本是放在PGA中间级,后面还有buffer,RC低带宽不需要去响应SC网络。这种测量场景信号带宽低,内部AAF代价相对高,所以仍然有很多片外电容方案
cirruslogic片外buffer场景,尽管电容可能比较大,但有可能没有R或者R放进PGA环路内,用PGA的环路带宽来响应SC网络。
所以我觉得,说PGA速度时应该包含两方面,一是PGA传函的带宽,这个决定信号通过程度,二是PGA环路带宽,这个决定应对SC网络时恢复能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几家很早期的产品的确有片外挂大电容情况,特意看了下,cirruslogic还有需要片外buffer的场景,TI/ADI ...

谢谢您!PGA直接带RC驱动采样电路的Spec.
1)CS5530, page 11,片内R=1K,片外22nF
2)ADS1282, page 14,2amp-IA,片内R=300,片外10nF

您说的R放在环路内的情况,比如电阻反馈路径并联RC就能实现信号BW很小,但是驱动SC的GBW的很快,这个可以实现信号源噪声的抗混叠,可是PGA自身的噪声全部混叠进去了...我是初学者,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,放在RF的概念里,就是Noise Figure比较差。

其实我的问题是来自于ADS131E08,这个是2amp-IA结构的PGA实现1~12倍增益。对于这个结构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,SDM采样1MHz,但是推算出的PGA的GBW很低384kHz (page22),后面应该是带了一个237KHz的抗混叠滤波器。框图没有Buffer,PIN脚没有外接的滤波电容,估算他的功耗似乎也没有Buffer(至少没有那种一直工作的Buffer),就感觉他这个结构SDM采样电容不可能settle。

不完全settle的话,RC还好可能偏向线性误差,但Slew会引入非常大的非线性。没有nF级的电容提供电荷,PGA自身GBW又很低,那就只有buffer一条路了?但是功耗又很低,似乎只能是precharge buffer的这种情况,甚至precharge buffer可能是复用PGA输出级的情况?但是功耗/GBW这么低的情况感觉难以实现,不知道是不是我存在一些认知上的盲区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!PGA直接带RC驱动采样电路的Spec.
1)CS5530, page 11,片内R=1K,片外22nF
2)ADS1282, page 14, ...

这两个case其实电容不算大,硬驱是没问题的ADS131E08这个架构是使用最多的,肯定也没问题,datasheet里给出的237k@gain1/32k@gain12只是信号带宽而已(-3dB),并不代表PGA的响应速度。响应速度是由环路带宽来决定的,datasheet肯定不会告诉你是多少,但可以猜,SC频率1M,环路带宽肯定是大于1M的
考虑一个RC网络由理想电压源vdc驱动,然后再去驱动一个fs的SC网络,该RC网络信号带宽跟响应带宽是一样的,1/2piRC,它如果低于fs,显然是无法建立的;但级联在PGA后边的RC应当视为PGA的负载,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,信号带宽做低来充当AAF,但环路带宽不低啊,SC网络采样时会有个glitch,比方说这个C有10nF,采样电容10pF,开关导通瞬间有个0.1%的下降,这个扰动会全部或部分加到PGA(不含RC)的输出,PGA环路会根据自身带宽来快速响应这个扰动,目标是恢复稳态。vdc驱动RC在扰动响应时vdc是不变的,没有足够时间是无法settle的,但由有源器件驱动的RC在响应扰动时,有源器件的输出甚至会过冲,以保证有足够电流流过R促使C settle,这是两个人的区别,本质是环路带宽促使环路快速回复稳态,仿真一下会有更深体会
当然这个架构也不是没有问题,高增益时环路带宽或许会下降,或许后面按需还会加个full-diff buff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两个case其实电容不算大,硬驱是没问题的ADS131E08这个架构是使用最多的,肯定也没问题,datasheet里给 ...

嗯谢谢,classAB输出级通过Cc,kickback回来的电压确实会boost slew的效果,我这个确实需要再去仔细仿真体会一下!

网友(2025-08-20):
引用 楼主:
嗯谢谢,classAB输出级通过Cc,kickback回来的电压确实会boost slew的效果,我这个确实需要再去仔细仿真体 ...

请问 最终后面的buffer 如何实现,目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PGA后面给 sigma delta ADC 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