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th线开槽

楼主(2022-02-24):
path线能保持path线开槽吗

网友:
目前工具好像还有这个功能  你可以自己些 脚本试试

楼主:
nice,不过好像就是path必须一次拉好,再调的话就不能自动开槽了

网友:
我的版本显示是灰色

网友:
有点意思

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工具啊,ICADV18.1 用不了这个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什么工具啊,ICADV18.1 用不了这个功能。

ic616

网友(2022-04-12):
可以试一下 : creat  slot   填入需要的参数  一样的功能,可以先画线再sl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