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电路100%占空比

楼主(2022-02-24):
请教各位大神、师傅。请问BUCK100%占空比是怎么做的。既然它拥有100%占空比,是不是也有99%、98%占空比。那么电流的斜波补偿还是按照类似于60%的占空比的BUCK来做吗。有没有大神有相关资料或者简单说明一下原理呀。

网友:
100%占空比肯定是有的,就是上管常通。至于怎么做的,各家有各家的检测判断方法吧。99%,或者98%也是有的,但这时候分两种情况,一是拓频,二是定频但是减小off time,定频减小off time会引起其他的问题,要想办法在什么时候可以减小off time到很小。另外,在98%,或者97%占空比的情况下,感觉环路的稳定性会下降,因为从环路上来说留给环路可调节的余量交小,很容易一下就trigger 100%,这时候没有进一步可调的裕度。关于斜波补偿,跟你是峰值还是谷值模式有关,该有就应该有。以上个人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