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的set_max_delay问题,请教下

楼主(2022-02-24):
1.我用set_max_delay 0命令来约束一个组合逻辑电路,综合后得到了一个输入到输出的最小时延 比如1.06ns,但是slack(violation)是-1.06ns,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可以拿来直接用?在给一个理想1.06ns的时钟下,电路能不能工作?不考虑输入input delay以及cell delay这些
2.如果不用set_max_delay 0,用set_max_delay 1.3的话才能刚好满足,也就是slack(met)=0,还是说这个1.3ns才是这个组合逻辑电路是理论最小延时?
求大佬抽空解答下,谢谢~

楼主:
忘了打全,set_max_delay 0 -from [all_inputs] -to [all_outputs]

网友A:
能用,report归report。你的目的就是让组合逻辑最小,那只要延迟小就行了。

网友B:
这应该是你这个模块的feedthrough路径,组合逻辑的延时+input_delay+output_delay最多是一个周期,否则就会报时序违例,input到output整个路径set_max_delay设置成0显然是不合理的,set_max_delay $period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用,report归report。你的目的就是让组合逻辑最小,那只要延迟小就行了。

感谢回复,还有个问题,就是我set_max_delay 1.2 综合后时序报告可能还是1.3ns,slack(violation)=-0.1ns,那为什么set_max_delay 0 综合后电路的时序报告又可以到1.06ns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应该是你这个模块的feedthrough路径,组合逻辑的延时+input_delay+output_delay最多是一个周期,否则就会 ...

感谢回复,我只是想看看这个组合逻辑模块的纯时延 理论最低能达到多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还有个问题,就是我set_max_delay 1.2 综合后时序报告可能还是1.3ns,slack(violation)=-0.1ns ...

工具都是根据约束综合的。尽量满足约束的,你约束紧,就生成满足紧的电路,约束松,就生成满足松的电路。

如果你想看input到output的组合最小路径就按照max_delay 0设置就好,violation不用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具都是根据约束综合的。尽量满足约束的,你约束紧,就生成满足紧的电路,约束松,就生成满足松的电路。 ...

好的好的,感谢解答,学到了

网友:
要看你的设计需求,到底这条路径的延时需要做到多少,要求高就约束的紧一些,要求低就约束的松一些,最终实际电路延时必须符合你的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