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FOR例化多个ELSE IF语法报错,请问哪里写错了?

楼主(2022-02-24):
错误代码:
           READ:begin
              if(ahb_ready_i & grant_out[0] & (wr_addr_o == dest_block_size_i[31:0])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if(dest_auto_reload_i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AUTO_DONE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NOM_DONE;
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for (i=1;i<CHANNEL_NUMBER;i=i+1) begin
              else if(ahb_ready_i & grant_out & (wr_addr_o == dest_block_size_i[32*i+31:32*i])) begin: loop
                   if(dest_auto_reload_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AUTO_DONE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NOM_DONE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end

正确代码:

我想通过FOR语句实现上述功能,,但是报语法第111行有错误,请问各位前辈哪里写错了?

网友A:
if else if 要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 else if 要配对

没理解 能写个代码举个例子吗
想实现这个功能
比如定义一个parameter CHAN_NUM = 5.
if(chan == 0)
num <= 0;
else if(chan == 1)
num <= 1;
else if(chan == 2)
num <= 2;
else if(chan == 3)
num <= 3;
else if(chan == 4)
num <= 4;

根据CHAN_NUM的个数 自动例化出来多个else if
genvar i ;
if(chan == 0)
num <= 0;
for(i = 1 ; i<CHAN_NUM ; i++) begin
else if(chan == i)
num <= i;
end

但是这样写说语法错误  我该怎么写才能实现我想要个功能

网友:
你这种写法相当于for循环上面隐含了else,就变成了:
if(xxx)
    xxxx;
else
    else if(xxx)
        xxxx;
这种显然不符合语法要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理解 能写个代码举个例子吗
想实现这个功能
比如定义一个parameter CHAN_NUM = 5.

你举的这个例子不就是:
num<=chan;吗?

使用generate的话,试试这样行不行
genvar i ;
if(chan == 0)
    num <= 0;generate
for(i = 1 ; i<CHAN_NUM ; i++) begin:chan_num   else if(chan == i)
    num <= i;end
endgenerat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举的这个例子不就是:
num

这个不行
generate 只能例化一个语块  以ALWAYS  ASSIGN MODULE开头 不能例化内部一块句子

网友:
for循环不能单独作为语句块,要么放always块,要么放generate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