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时出现not constrained(仅组合逻辑)

楼主(2022-02-24):
有一个无时钟、无rst_n的模块
仅是一个计算功能的组合逻辑。
DC综合时给了所有的input:set_input_delay,-max -min都设置了;
给了output,唯一的output,set_output_delay - max,-min都设置了。

但综合后还是报output没有约束到最大延迟:

DC报输出无最大延迟问题目

DC报输出无最大延迟问题目

谢谢各位!帮忙看看还要怎么约束才能消除这个warning?

楼主:
这个end_point就是模块唯一的output信号。

楼主:
唉,没有人看到问题吗?

网友:
纯组合逻辑电路,没有时序要求,可以定义一个虚拟时钟,-period大概设一个值。如果你没有定义虚拟时钟的话,这样你在设置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就无法指定-clock,工具没法给你计算data path的required time,自然就会报出max unconsrained。为啥不包出min unconsrained? 因为min delay跟clock period无关。

楼主:
谢谢RayCing
根据你说的,我解决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