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提高电路高频的PSR

楼主(2022-02-24):
想请教下大佬们如何提高高频下的电路PSR,有具体例子更好

网友:
PSR实质还是和高频极零点位置有关系,可以试着分析影响高频极零点都有哪些参数,比方对运放而言,高频往往都是电容、1/gm电阻决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