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独串联一个smt模块,可以实现电压迟滞作用吗?

楼主(2022-02-24):
因为我遇到的smt(施密特)模块,在实际应用中都是连接成这样的环路形式;而单独的一个串联smt应该也能实现迟滞作用;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is it powered by the internal power supply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s it powered by the internal power supply?

是的,并且左侧是输入电压,右侧是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并且左侧是输入电压,右侧是输出。

so, you found the question. it has a timing sequence between the input and internal supply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, you found the question. it has a timing sequence between the input and internal supply.

时序方面确实没有研习过,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时序方面确实没有研习过,不太明白。

IF you don't have the power supply, this module don't wor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