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之前使用icc指做过没有io的版图,现在开始做带有io的版图,我不知道调用的命令是什么

楼主(2022-02-24):
大神们,我不知道icc调用io库的命令是什么。。。。这是我没用io时的命令

set synthetic_library "standard.sldb dw_foundation.sldb"
set symbol_library [list scc011ums_hd_rvt.sdb scc011ums_hd_rvt.slib]
set all_stdcel_libs(SCN1)  "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.db"
set all_stdcel_libs(SCN2)  "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.db"
set target_library "$all_stdcel_libs(SCN1) $all_stdcel_libs(SCN2) "
set link_library " * \
                   $target_library \
                   $synthetic_library \
                 "
create_scenario $SCENARIO_1
    source $ICC_IN_SDC_1_FILE

    set_tlu_plus_files -max_tluplus $TLUPLUS_1_FILE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-tech2itf_map $MIN_MAP_FILE
    check_tlu_plus_files

  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\
          -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\
          -max_library  $OPCOND_1_LIB_DB  -max $OPCOND_1 \
          -min_library  $OPCOND_1_LIB_DB  -min $OPCOND_1
insert_stdcell_filler \
      -cell_with_metal  "FDCAPHD16 FDCAPHD32 FDCAPHD4 FDCAPHD64 FDCAPHD8" \
      -between_std_cells_only \
      -connect_to_power VDD \
      -connect_to_ground VSS

insert_stdcell_filler \
      -cell_without_metal  "F_FILLHD1 F_FILLHD16 F_FILLHD2 F_FILLHD4 F_FILLHD8 FILLTIEHD" \
      -between_std_cells_only \
      -connect_to_power VDD \
      -connect_to_ground VSS

这些都是我以前调用stdcell库的命令,有可能复制的不全,大神们见谅,我觉得io库也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命令,但我不知道是啥,就写了一个这个:insert_pad_filler -cell "PFILL001AR_1 PFILL001R_1 PFILL01AR_1 PFILL01R_1 PFILL10AR_1 PFILL10R_1 PFILL1AR_1 PFILL1R_1 PFILL20AR_1 PFILL20R_1 PFILL2AR_1 PFILL2R_1 PFILL5AR_1 PFILL5R_1"
但最后报错说是没有匹配,版图也没有pad也没有这个fill,那些没有用到io不需要pad的引脚还是很正常的,但需要io的引脚就完全漂浮在整个版图外面只有几个小方块,方块上写着引脚名。请求大神们教我

网友A:
      首先要找到你所使用IO的PDK,在里面找到包含 .lib 或者 .db 的文件夹,还有包含 CEL 和 FRAM 文件夹。然后在search_path加上这些路径,在target_libraray和link_library加上那些 .db 文件。最后 create_mw_lib -mw_reference_library 要同时加上标准单元和 IO 单元里包含CEL 和 FRAM 文件夹的路径。
      如果只有 .lib 文件需要通过 library compiler 软件将其转为 .db 文件。
      如果没有 CEL 和 FRAM 怎么需要根据 IO 的 .lef 文件在 Milkyway 软件中自己制作。
      我知道的就这些,上面的文件转换和制作在论坛上都能找到。

网友B:
我没有用过icc,但是我知道icc有logic library,需要在set link_library的时候把时序库调用进去,还有physis library,就是mw库中需要加入io pad的物理信息文件,这样就好了把应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没有用过icc,但是我知道icc有logic library,需要在set link_library的时候把时序库调用进去,还有physis ...

我就是不知道拿什么命令去调用io

网友B:
补充一下把,
set MW_REFERENCE_LIB_DI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[join "
std.mw
io.mw
"]"
creat_mw_lib -tech $TECH_FILE -bus_naming_style {[%d]} -mw_reference_library $MW_REFERENCE_LIB_DIRS $MW_DESIGN_LIBRARYopen_mw_lib $MW_DESIGN_LIBRARY
至于logic library 应该可以不用加,因为不用分析它的时序,对不对希望有专业的大神指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补充一下把,
set MW_REFERENCE_LIB_DI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[join "
std.mw

谢谢大神

网友B:
可以了吗,也可以验证一下我的想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了吗,也可以验证一下我的想法

大神 我的库里没有mw这个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了吗,也可以验证一下我的想法

大神,这些就是我最开始调用库的命令 我没找到mw这个库文件
set search_path " . \
   $my_path \
/home/synopsys/syn/L-2016.03-SP1/libraries/syn\
 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syn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liberty/1.2v\
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symbol\
  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IO_IP/SMIC/SPC011D3RP_V0p3d/syn/1p8v\
   $search_path"

set synthetic_library "standard.sldb dw_foundation.sldb"
set symbol_library [list scc011ums_hd_rvt.sdb scc011ums_hd_rvt.slib]

set all_stdcel_libs(SCN1)  "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.db"
set all_stdcel_libs(SCN2)  "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.db"

set target_library "$all_stdcel_libs(SCN1) $all_stdcel_libs(SCN2) "
set link_library " * \
                   $target_library \
                   $synthetic_library \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 我的库里没有mw这个文件

那去io的文件夹里找把,如果没有的话就用io.lef文件转成io.mw文件,会用到一个library的管理文件,至于命令我没有做过帮助不了,找一下资料把

楼主:
求大佬帮忙

楼主:
大神,能不能再详细点,这个命令太宽泛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找到你所使用IO的PDK,在里面找到包含 .lib 或者 .db 的文件夹,还有包含 CEL 和 FRAM 文件夹 ...

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找到你所使用IO的PDK,在里面找到包含 .lib 或者 .db 的文件夹,还有包含 CEL 和 FRAM 文件夹 ...

大神,您看一下我现在脚本写对了没,std_cell是我以前设置的可以用,红色是我自己加的,谢谢大神
set search_path " . \
   $my_path \
/home/synopsys/syn/L-2016.03-SP1/libraries/syn\
 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syn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liberty/1.2v\
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symbol\
  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IO_IP/SMIC/SPC011D3RP_V0p3d/syn/1p8v\
   $search_path"

set synthetic_library "standard.sldb dw_foundation.sldb"
set symbol_library [list scc011ums_hd_rvt.sdb scc011ums_hd_rvt.slib]

set all_stdcel_libs(SCN1)  "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.db"
set all_stdcel_libs(SCN2)  "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.db"

set_min_library SPC011D3RP_max.db -min_version SPC011D3RP_min.db

set target_library "$all_stdcel_libs(SCN1) $all_stdcel_libs(SCN2) SPC011D3RP_max.db SPC011D3RP_min.db "
set link_library " * \
                   $target_library \
                   $synthetic_library \

set tech_file "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astro/tf_wo_ALPA/scc011u_hd_7lm_1tm_thin.tf"
set ref_lib "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astro/scc011ums_hd_rvt \
                  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IO_IP/SMIC/SPC011D3RP_V0p3d/apollo/SPC011D3RP_6MT"

create_mw_lib $lib_name -open \
              -technology $tech_file \
              -mw_reference_library "$ref_lib" \
              -bus_naming_style {[%d]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找到你所使用IO的PDK,在里面找到包含 .lib 或者 .db 的文件夹,还有包含 CEL 和 FRAM 文件夹 ...

大神,我也不知道那么写对不对,然后我运行了一下,报了一类错误,就是io库下面的FRAM打不开,我之前std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当时是这个文件损坏了,换了一个就好了,这个之前也没用过,这个错误要怎么修改呀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SS1C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001A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DD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ANA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SS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ANA2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SS3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5A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20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10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1A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2A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01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1DIODE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DIODE8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DD1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也不知道那么写对不对,然后我运行了一下,报了一类错误,就是io库下面的FRAM打不开,我之前std ...

这个也不太清楚了,我也没学多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也不太清楚了,我也没学多久

那大神 您看一下我那些语句写对了吗?还是还缺什么东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大神 您看一下我那些语句写对了吗?还是还缺什么东西

我看着没有啥问题,你一句句的跑一下看看有没有出现错误;不过我的 db 文件都是写绝对路径的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着没有啥问题,你一句句的跑一下看看有没有出现错误;不过我的 db 文件都是写绝对路径的,不知道有没 ...

我出现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上面这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出现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上面这个

那就是库有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库有问题了

我就是使用check library这个命令 就会出这个错误
Loading db file '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syn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liberty/1.2v/scc011ums_hd_rvt_ff_v1p32_85c_ccs.db'
Information: Using CCS timing libraries. (TIM-024)
Loading db file '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ess/smic011_standardcell/SCC011UMS_HD_RVT_syn_V0.1a/SCC011UMS_HD_RVT_V0p1a/liberty/1.2v/scc011ums_hd_rvt_ss_v1p08_125c_ccs.db'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SS1C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FILL001A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DD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ANA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VSS1CAN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Error: Cannot open cell PANA2APR.FRAM for read. (MW-004)

它先load了std的db文件,然后就是打不开io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使用check library这个命令 就会出这个错误
Loading db file '/home/ICer/110SmicMsgl/110/110proc ...

不要check_library直接floorplan看看能不能有I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check_library直接floorplan看看能不能有IO。

没有,我试过,不管那个错误,继续做,最后是没有io的,我前一秒把这个错误解决了,我把那个库改了,现在那个错误没有了。但出了一个新错误
Error: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(LIBCHK-213) 这两个库不匹配,该怎么解决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check_library直接floorplan看看能不能有IO。

大神,我今天在论坛上找有人说我昨天和您说的那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,那我为啥最后忽略出版图的时候带pad的引脚都没有,只是在整个版图外面游离了几个方块标着我那几个引脚的名字,没有带pad的引脚就很正常。前面那些都是我设置的调用库的命令,是不是后面布局布线还有一些使用io库的命令才能对呀,我后面的脚本就加了一个
insert_pad_filler -cell "PFILL001AR_1 PFILL001R_1 PFILL01AR_1 PFILL01R_1 PFILL10AR_1 PFILL10R_1 PFILL1AR_1 PFILL1R_1 PFILL20AR_1 PFILL20R_1 PFILL2AR_1 PFILL2R_1 PFILL5AR_1 PFILL5R_1"
其他的都还是我以前脚本的内容没改过,是不是除了您之前教我的那些命令,还有其他命令来布局布线,之前的命令确实都是setup的命令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今天在论坛上找有人说我昨天和您说的那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,那我为啥最后忽略出版图的时候带pad ...
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我只会拿calibre导入gds,virtuso怎么导入gds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大神,您是拿什么软件看的版图呀,我以前都是拿模拟的软件看版图
那个图的小白点就是后面那个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大神,我刚才在最后又看到一个错误Error: Nothing matched for collection (SEL-005)
这个怎么解决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Information: Saved design named jstwrapper_dfm_diodes_stdf. (UIG-5)
Reading reference libraries ...
Error: Nothing matched for collection (SEL-005)
Please specify filler cell first.
VA selected:
ignorePGRail 1 ignoreDpt 1 ignoreBetweenFillers 1
-->clean up DB before adding filler
User specify 5 filler masters
这个是那个错误周围的log,是没有读入ref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一圈方块都是IO,你可以在左边pin选项打勾应该能看到引脚了。

大神,我今天看了一些论坛资料,发现您看版图的工具就是icc自己的,我看那些资料一floorplan就出了一个图形界面,我的就没有,我一直都是脚本输入,直到dfm出gds我都没有出来图形界面看版图的样子,怎么调出来版图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今天看了一些论坛资料,发现您看版图的工具就是icc自己的,我看那些资料一floorplan就出了一个图 ...

你用 icc_shell -gui 启动就有图形界面了

楼主(2022-03-30):
引用 网友A:
你用 icc_shell -gui 启动就有图形界面了

大神,我现在也可以调出来io_pad和pad_filler了,但为啥狙下面两个中间有fill,其他的都没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现在也可以调出来io_pad和pad_filler了,但为啥狙下面两个中间有fill,其他的都没有
...

你没有pad conner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pad conner

可以搜索一下怎么放PAD,我记得论坛里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搜索一下怎么放PAD,我记得论坛里有

fill是不是只会在同一侧的几个pad中间插,不会把周围都包起来插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ill是不是只会在同一侧的几个pad中间插,不会把周围都包起来插

是的,fill就是填满 PAD中间的空隙,四个角落需要用corne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