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卡住问题,求助

楼主(2022-02-24):
每次vcs跑了相同时间就会卡住,分析代码没有不带时序的while(1)循环,再卡住之前,模拟卡住时的行为,不会卡住,卡住后Ctrl+z时出现
Releasing License for VCSRuntime_Net at Thu Feb 24 17:07:48
Releasing License for VT_TestbenchRuntime at Thu Feb 24 17:07:48

license用的网上破解的,查看Synopsys.src这个文件里面有这两个license。。。。。

license的打印如下

楼主:
已解决,具体背后的原理还不清楚,
将代码:
while(1) begin
       if(ready == 1)
           break;
end
改成:
wait(ready);
就可以了,不知道为什么
拜求有大神知道原因的解释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具体背后的原理还不清楚,
将代码:
while(1) begin

分析卡住前后ready都应该是1。。。

网友:
while(1)的块内无论是否break还是continue都必须有时间消耗,否则时间停止术,看起来rtl是并行的,但是如果这个while的这个时刻点是永进永出,则其他的模块无法进入下一刻的时刻点去处理或者改变条件了。你将原来的程序加个delay试试看

网友:
while(1)

相当于一个没有时间消耗的always block,这个在c中写可以,但是对于事件触发的rtl语言,这个是不可行的

网友:
是不是需要打一拍,即在每个时钟周期判断一次ready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