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關於 Design Compiler 综合的错误讯息

楼主(2022-02-25):
昨天第一次跑Design Compiler,内容是DC教程的lab1,综合时出现以下错误讯息:

dc_shell-topo> compile_ultra
Information: Performing power optimization. (PWR-850)
Alib files are up-to-date.
Error: Layer METAL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Layer METAL2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Layer METAL3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Layer METAL4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Layer METAL5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Layer METAL6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defined, neither in the design(CEL) nor in the library. (PSYN-486)
Error: Routing layers sanity check failed. (OPT-1430)
Warning: Some checks cannot be performed because of previous errors. (DCT-006)
0

该设定的应该都有设定正确,实在找不到问题。
请问各位业界前辈问题点是?或者是告诉我查的方向,谢谢。

网友:
没有对layer设置绕线方向,需要定义
set_attribute [get_layer ] routing_direction h/v
这个东西在innovus中是直接读取lef,但是s家的工具是需要我们去设置。

网友(2022-10-23):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1 -direction H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2 -direction V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3 -direction H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4 -direction V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5 -direction H
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-layer METAL6 -direction V